这样的导轨安装平面要求精度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7-10):
直线导轨 ,25型号
两根平行安装,跨度500 长度2000mm

这样的导轨安装平面要求精度是怎么样的?

基准侧导轨有止口,装好后滑块上架一个表打另一根导轨平行,这个没有问题,可以调到0.02全长。

样本上对安装平面的高度差要求并不高,500跨度 在20丝。那两个安装平面的平行度能允许多少。

还需不需要打第二根导轨平面。允许装配精度多少。

谢谢。

网友A:
20丝。。。。。。。0.2个毫米了。。。。。。。太大了

网友(点评):
导轨样本都看过了,THk,Nsk,上银,Skf。不同的精度预压。基本在,要求等高10丝到30丝/500跨度

网友(点评):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导轨安装精度与你机床精度要求有关。0.2是太差的,对导轨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丝。。。。。。。0.2个毫米了。。。。。。。太大了

大侠,我怎么感觉这20丝导轨会卡注啊。

网友(点评):
平行没问题,现在检查的数据看,要么是导轨扭着了,要么是两个导轨面有高度差,不知道一般的装配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
导轨上装啥玩意儿不说,干啥用的不说,受力点在哪里不说,谁也说不清楚。

我小区内老夫妻开的小卖店,门口放着小孩儿玩的投币玩具。鬼才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
反正投币了,就唱“爸爸的妹妹叫什么。。。。”

反正,这玩意儿,0.2mm公差也无所谓了。

网友(点评):
这20丝是样本上针对不通型号精度预压导轨的安装面高度差的允许值。各种样本都看了,基本允许在10丝到30丝/500跨度

网友A:
这明明是20-30个μ。。。。。。你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是20-30个μ。。。。。。你看错了

E2这个值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E2这个值怎么理解。

这个是最大值,再大你这托板按不上滑块了,而且他这个值,你安装上去,你的托板也会有形变,因为X结构的DF导轨,有调心性能,是可以吸收误差的。一般都是这个值以内。但你这个安装面非要搞成那么大的公差,那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都按照样本上的来设计,那你的机器要做的烂的一塌糊涂

网友(点评):
人家只是许可值啊。难道厂家出的指引都是错的?

网友(点评):
你这么迷信样本就试试喽

网友:
楼主是对的,不同预压的安装要求不一样,看你的不同系列的平行度有2丝的也有20丝的,肯定是系列和预压不同的原因,但你这看的不清楚给你两张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