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塔式冲床(法兰克)系统怎么设置零点?

楼主(2014-07-10):
转塔式冲床(法兰克)系统,由于伺服系统伺服电池耗尽,导致系统零点参数丢失。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设置机床零点???

网友A:
电池装上后,伺服参数从新设置1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样是fanuc加工中心由于私服电池更换引起原点丢失,原点在行程极限附近,故而把轴移动触发行程报警,回退5毫米,修改参数保留原点,重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fanuc加工中心由于私服电池更换引起原点丢失,原点在行程极限附近,故而把轴移动触发行程报警,回退5 ...

这个是4轴的哦,有2个伺服,X\Y共用1个,T\C共用1个。现在是求大侠指导,尤其是T\C这2跟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装上后,伺服参数从新设置1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这么简单,它会自动默认设置这个???

网友(点评):
零位是储存在系统里的,伺服只是执行机构,伺服没电只是参数改变了,参数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参数恢复后自动找寻零位,如方向不对,手动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