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混合轴承,迷信厂家资料你就完蛋了

楼主(2014-07-10):
    不谈全陶瓷轴承,说说陶瓷混合型轴承,也就是轴承的内外圈都是钢制的,球是陶瓷的。

    你迷信轴承厂家的资料你就完蛋了。很好听啊,你看陶瓷滚珠质量轻,引起的惯性矩就小(这是轴承设计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惯性矩就是轴承发热的起因(当然排除轴承保持架的因素)。当然由于滚珠轻,噪音小,这是极大的优点。

    好吧,我们来讲道理。轴承的内外圈滚道是轴承精度的关键,对吧?滚珠大小的误差对轴承精度的影响是不是永远小于滚道的本身的误差?原理是误差均化。陶瓷滚珠的硬度是洛氏硬度80以上,而钢制的内外圈滚道的硬度也就60左右。哈,你听了轴承商的你就吃大亏了。想象一下压路机压沥青马路就明白了。滚道坏了,任你什么材料的滚珠也无法挽救的。这里还没涉及硬碰软而引起的表面疲劳破坏。除非你不压,也就是没预紧力,那就跟小孩的滑板上的轴承一样了,没精度要求。

   最后,美国试验室的结论是:轻载,混合陶瓷轴承的寿命和允许转速都高。重载或弹簧保持预紧的主轴轴承,它几乎和全钢的轴承寿命是一样的,而且还不耐冲击力。两者差价3倍!
   搞设计容易吗?

网友:
LZ的帖子 每一篇都不错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未考虑球体膨胀系数,耐腐蚀性,还有密度,还有种种特性的优点怕是楼主忽略了,不能以偏概全啊,而且陶瓷球体也是有很多种类的。

网友(点评):
老大,看看前提,是精密高速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未考虑球体膨胀系数,耐腐蚀性,还有密度,还有种种特性的优点怕是楼主忽略了,不能以偏概全啊,而且陶 ...

好吧,我没写清楚。

网友:
搞设计不容易,随时掉坑里去

楼主:
哎呀,skf!  说句真心话吧。从200转到17.5万转的轴承我都玩过。都是高精度的。不是书本的也不是轴承手册的,是我玩我理解的!提出观点是个人经验。陶瓷轴承好像很多优点,怎么没人去想它的缺点呢?比如我这个人也是有忧有缺的,也有知识面不全的。大家有就拿出来交流咯。

网友(点评):
轴承一般不单纯比较转速,一般都是说dn值到多少了。

网友(点评):
温升对整个主轴的精度也是有影响,主要就是温升,影响,钢球的膨胀,而陶瓷球不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skf!  说句真心话吧。从200转到17.5万转的轴承我都玩过。都是高精度的。不是书本的也不是轴承手册的, ...

17.5万转,什么东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呀,skf!  说句真心话吧。从200转到17.5万转的轴承我都玩过。都是高精度的。不是书本的也不是轴承手册的, ...

17万???转???

遇到神了

啥玩意需要那么高转速?

网友:
1. “重载或弹簧保持预紧的主轴轴承,它几乎和全钢的轴承寿命是一样的,而且还不耐冲击力”
    我只有在全钢轴承满足不了工况要求时,才会选择陶瓷轴承。
2. 钢球和陶瓷球轴承应用场合不同,不能简单比较。
3. 同样大小的钢球和陶瓷球轴承,承载能力是钢球轴承强。原因LZ已经解释了。
4. 陶瓷球的优点品丰大侠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个特性就是绝缘。
5. 陶瓷球的失效机理是突然脆裂,没有点蚀过程,所以不能用于航空发动机中。不过据Barden的最新研究,他们已开发出失效机理不同的陶瓷轴承。
6. 轴承制造商出于推广产品的目的,样本里或多或少都会对产品性能及应用范围有所夸大。设计师当然不能只看制造商的样本及资料,自己还要调研市场上的主流技术及各自优缺点,结合工况要求,再来权衡利弊。
7. 好的设计师真心不容易,我感觉自己不是那块料,早早就脚底抹油了。

网友(点评):
陶瓷球,比钢球,肯定是更适合于高精密主轴,只是确切性能,有待验证,样本夸大,也不是一个两个厂商惯用的伎俩。。。。

网友:
其实有时优点就是缺点

网友:
看完想讨论一点。
关于硬度的。轨道是60,滚动体是80。那一定是低硬度的先破坏吗?这个说法本身是不严谨的。
首先说,如果是比较直接压溃,那么轴承钢圈是要先损坏的,这个没错。但是,你用轴承,比的不是直接承载,比的是疲劳,比的是耐磨。
而说疲劳,你必须知道金属的疲劳设计和陶瓷的疲劳设计是不同的。一般金属疲劳你可以用85%破坏来计算最终寿命(也有用50%的,也有用65%的)。但是陶瓷,你必须用99%甚至100%来计算。因为陶瓷的疲劳分布虽然也遵循正态分布,但是分布点却是相当的分散。同时,陶瓷一旦开始出现疲劳,其裂纹扩展也是金属不能比拟的。因此,你用85计算,可能远不到那寿命就疲劳了。所以,你说陶瓷滚子的硬度不该更高吗?
从这个角度上说,单看两种材料的硬度,你不能简单得出一个压路机的结论来。这是不严谨的。

网友(点评):
说的有深度,不错,材料不同,完全不同的理论,

楼主:
各路大侠,昨晚酒多了,酒后胡言乱语,不要当真啊。

网友(点评):
这段话明显说得有问题。如果这段话是揭示全陶瓷轴承的,还有些道理。对于陶瓷滚动体配钢圈的,那就是在扯淡了。另外,即使是针对全陶瓷轴承,这样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刚性增加,的确接触位置的椭圆面会减小,接触压力增大。但是别忘了,你还有一层油膜。无论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有没有油膜承载是完全不同的。这段文字的结论下得太武断。

网友:
不懂就容易被忽悠,估计楼主经历过

网友:
小齿轮和大齿轮,
通常设计都是小齿轮硬度高,大齿轮硬度低,何解?

网友(点评):
首先,看看啮合线就懂,其次,小齿轮齿数少,工作次数多,磨损大,再者,小齿轮提高硬度有工艺手段,大齿轮提高齿面硬度的工艺手段也少,要一个很大的工装才能完成

网友(点评):
同理,轴承珠子硬度高过滚道,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两位大侠讲的很精辟。本人理论知识不太好,但是一条,我对所有的供应商都这一句话,哪家品牌的东西都能用,但是得用对地方,供应商有义务给我讲明白,推销的产品能不能适应我的工况,不能,再好的产品不用。

网友(点评):
阐释,这个不能类比。从频率上讲,滚道的应力频率要高于滚子。滚子每转一圈只出现两次应力循环,而且最大应力幅在一个公转内只出现两次。而滚道不同,可以这么说,有多少滚子,其频率就是多少。

网友(点评):
而且,滚道的应力循环永远是以最大应力幅发生的。可以说,滚道的受力情况比滚子要差。

网友(点评):
呵呵,解释的好!

网友:
说的非常好  言简意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未考虑球体膨胀系数,耐腐蚀性,还有密度,还有种种特性的优点怕是楼主忽略了,不能以偏概全啊,而且陶 ...

去弄本nsk的轴承书,看看人家怎么写的,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陶瓷轴承的

网友(点评):
我只能说样本不是万能的,每种材料,工艺都有其特性,不可以偏概全,不要说NSK的样本了,FAG,SKF,IKO,THK,我都有天天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万???转???

遇到神了

小磨头 ,比如牙科钻之类的,还有小轴承的滚道磨头

网友:
我想知道那个陶瓷珠是怎么加工出为的?很好奇

网友:
我轴承从业15年,再完善的轴承检测及测试也不能等同于轴承实际应用.所以,使用效果是检验轴承好坏的唯一标准.不要迷信检测数据.
就像轴承的公差等级,P0,P6什么的,内圈外径偷料,外圈内径偷料,检测过后还是P6级公差.你说这样的轴承耐用吗?

楼主:
认识一下17.5万转的磨头。

网友(点评):
逛逛大侠, 轴承dn值能到多少?

网友(点评):
轴承内径1/4英寸,自己去算吧。

网友(点评):
嗯,算是高速轴承了。

网友(点评):
滴油润滑,你信吗?

网友:
把自己的经验无私分享,楼主的精神大家要学习呀!轴承就不是很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认识一下17.5万转的磨头。

哦,17.5万转,滴油润滑,我没玩过。
这么高转速,油进得去么?
你要是说脂润滑,我信。我用过Barden的脂,dn值到12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17.5万转,滴油润滑,我没玩过。
这么高转速,油进得去么?
你要是说脂润滑,我信。我用过Barden的 ...

大侠,Barden没有自己的润滑脂。这个磨头是靠节流阀滴油润滑的。
你要学习润滑脂,看Barden轴承型号后面的GXX,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润滑脂厂。
精密的、高速的你玩了,普通你你还畏惧?当然大型的、高温的等,不在这话题下。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17.5万转,滴油润滑,我没玩过。
这么高转速,油进得去么?
你要是说脂润滑,我信。我用过Barden的 ...

手上正好有一个,闲下来,我照个像片给你看看。17.5万的,肢解的实物,感知一下。

网友(点评):
那就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Barden没有自己的润滑脂。这个磨头是靠节流阀滴油润滑的。
你要学习润滑脂,看Barden轴承型号后面 ...

Barden没有自己的润滑脂,倒也可以这么说。
你也知道Gxx都是Barden向顶级润滑厂家定制的,Barden又给编上自己的产品号,我们就直接称为Barden的脂了。
区别于采购从Kluber, ARAL, FUCHS直接买的脂。

网友(点评):
仔细研究下Barden润滑脂选用的说明,按它的说明浏览一下润滑脂生产厂的资料,选出你在的行业内常用的几种,就没有必要在选取时思前顾后了。除非你遇到你没见过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Barden没有自己的润滑脂。这个磨头是靠节流阀滴油润滑的。
你要学习润滑脂,看Barden轴承型号后面 ...

“精密的、高速的你玩了,普通你你还畏惧?”
普通的技术上确实没问题,但客户更难缠---因为要选择价格低廉的润滑剂,我选长城昆仑都被嫌贵。
还是精密高速的简单,就那么几家润滑厂家可以选。

网友(点评):
长城昆仑都是渣渣,让客户自己去买吧

网友(点评):
追求的不同,一个是要设备怎么运行的好,保持久。一个是要什么便宜什么就好。大侠啊,你怎么玩?同情!

网友:
是要关注细节。

LZ的文风有998的韵味。

网友:
乱说,他是大侠,俺是大虾。有区别的。他“哈哈”,俺最多“哈”。

网友:
真心轴承专家啊,看完感觉做设计好难啊。

网友:
好贴!
楼主是单独阐述一个问题,并非阐述系统问题,一个独立问题能说清楚其中的问题就不容易。

网友:
说得好,赞一个

网友:
上一个50万转的轴承---Barden牙钻轴承。

网友:
陶瓷轴承的优势在于高速、高精度、耐热性、高刚度、高可靠性,只要润滑得当,陶瓷球的低摩擦性不会出现压路机压马路的情况,楼主多虑了。
重载不是陶瓷轴承的优势,你非得用陶瓷球去搞重切,那么证明你有钱。
混合陶瓷球的价格没那么夸张吧,楼主的渠道不好?

楼主(2014-08-16):
美国试验室的结论都是“扯淡”了,哪位大侠写点东西出来,不“扯淡”的?洗耳恭听!

网友(2014-10-10):
如果用在需要不导电的上面,估计陶瓷轴承是最好的选择。谢楼主分享

网友(点评):
轴承绝缘有好几种方法,陶瓷轴承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取决于工况要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广告,啥也是假的

网友(2015-05-14):
一石激起千层浪

网友(2016-01-27):
2MW风机发电机的主轴轴承采用混合型陶瓷轴承好,还是采用全钢轴承好?原因有知道的么?

网友(2016-02-27):
哪有完美无瑕的

网友:
陶瓷轴承好像没有大内径,大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