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称度怎么保证?

楼主(2014-07-10):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要求在圆轴的端面加工一个键槽,键槽要求相对外圆的对称度为0.02mm,
我现在采用的是用线切割进行加工,但是如何精确确定这个轴端面的中心线是个难题,现请教各位专家,如何解决?

网友A:
我认为,第一步,先用外径千分尺将轴的外圆检测一下,除以2,就是轴实际的半径尺寸。根据这个尺寸先加工一个初步的键槽,槽宽尺寸留有足够大的余量,加工好后,对称检查,看再去掉多少余量。以达到加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第一步,先用外径千分尺将轴的外圆检测一下,除以2,就是轴实际的半径尺寸。根据这个尺寸先加工一个 ...

这个对称度的检查怎么检查呢,测量键槽一边到外圆的距离?这个距离测量不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对称度的检查怎么检查呢,测量键槽一边到外圆的距离?这个距离测量不准呢

对的,就是测量键槽一边到外圆的距离,你看看能否用外径千分尺检查?(需要加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测量键槽一边到外圆的距离,你看看能否用外径千分尺检查?(需要加量块)

没法测量啊,实际的产品比这要复杂,我只是绘制了简图

网友(点评):
那你只有做套专门的量规了,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 件件找原点。。。立加

网友(点评):
三爪是干什么的

网友:
简图?玩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通断的方式来对刀呢?把万用表两极各放在工件和钼丝上,然后在找工件外圆分中,找到中心。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另我找到加工的新方法,我以前没搞过线割,一直不知道精确点的对刀方法

网友:
我认为,上立加。在刀柄上装千分表,用手转动刀座打外圆或内孔,找圆心,误差0.01以内,然后用键刀直接干。

网友(点评):
哈哈,我以前干普铣也是这样对刀的,比用寻边器准点,个人觉得

网友(点评):
我也用过此方法,感觉比寻边器找圆心来的直观,不过第一次圆心(设置零点)找到以后,Z轴抬到安全距离,x ,y轴分别都开一段距离,然后再次回到零点,Z轴下,在转一圈试试,没动的话,就是圆心最近的点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是转动刀柄,不是刀座。

网友:
键槽怎么割?通的?最好来个图!

网友:
V型块可以对准中心啊,三点确定一个园。这样还不能确定中心吗。对准V块的点心就可以了,管你园是多大一样对得了中心

网友C:
我很想知道这个对称度是如何检测

网友(点评):
对称度检测工量具:平板,V形块,滑动表座,百分表,块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 件件找原点。。。立加

呃。。。我那个是异形件,下面是个方的还俩台阶。。

网友:
我认为,上立加。在刀柄上装千分表,用手转动刀座打外圆或内孔,找圆心,误差0.01以内,然后用键刀直接干。很好的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想知道这个对称度是如何检测

测量对称度很简单:工件水平放在V型块上,用高度千分表找平键槽侧面后,测量该侧面到圆最高点距离。再将键槽翻转180度后重复上面的步骤,二次测量的高度差即是对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