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受力分析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10):
如图中所示,现在向钢板的中间施力300KN,求两边支撑架上表面所受力的大小!
    希望各位说得详细点!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应该简单吧,我冒个泡:单边支撑架上的力=300/2+1/2钢板重量。

网友:
简支梁的受力,剪力和弯矩共同于两边支点上。

网友A:
我来说发表下 我算得12.7KN 依据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png          F1+F2-300X103=0

          -F1*300+F2*220=0

网友:
30吨?你板厚多少啊? 力是均布的还是集中地?

网友:
粗略看一下板厚应该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发表下 我算得12.7KN 依据           F1+F2-300X103=0                         -F1*300+F2*220=0

请问社友,103怎么得到的?这两个公式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