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频率是2倍的齿轮啮合频率,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10):
如题,齿轮噪音频谱分析,最大值是2倍的齿轮啮合频率,换不同转速也是这情况。为何?

网友:
从激励与相应分析:

1.激励 齿轮啮合频率和倍频肯定是存在的,不可避免,只能从量上减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形

2. 响应,简单来讲,离共振点进了 振动就会大,可以做个模态或者有限元分析是否是在二倍频啮合频率附近有模态,可以通过拓扑结构的改变来偏移模态频率

网友(点评):
修形是不是研磨的意思啊

网友(2014-09-16):
转轴的振动和齿轮的振动频率刚好相差一倍,振幅相同,一次的振动刚好抵消。只是猜测

网友(点评):
这个有依据吗,振动可以相互抵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