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结构件变形,当变形多大时,焊缝会被撕裂?

楼主(2014-07-10):
       最近车间焊接结构件,每天去现场,产生如下疑问:如果是很长的箱体,箱体受力变形。焊缝也会变形。

请教 :焊缝受力后,最大允许的变形量是多少? 也就是 焊缝变形多大会被扯断。求列位指点。

网友A:
问这个,还不如问怎么保证焊接后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还不如问怎么保证焊接后的角度。。。

那就一起问吧呵呵,因为结构很多都是悬臂结构,在末端有负载。结构上没办法再优化了,所以就想问问变形多大会焊缝会被扯断。

网友B:
你这么问,神仙才回答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问,神仙才回答得出

确实比较难办。。。。

网友C:
有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用啊?

想着减少焊接量

网友D:
为什么为变形大呢?  你是焊在多薄的板上?   应该尝试分段落焊, 冷却后再继续的分段落焊,每段不能超过十公分长,还有电流也得调低点,尽量减少热量,减少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为变形大呢?  你是焊在多薄的板上?   应该尝试分段落焊, 冷却后再继续的分段落焊,每段不能超过十 ...

30的板子焊成的箱体。焊接变形没什么,现在想知道 就是一般的焊缝能承受多大的变形 就会被撕裂。或者可不可以从焊缝的强度考虑?

网友(点评):
这个就没法回答了。你百度搜一下吧!实在需要答案,你就只能拿一个箱子去试验一下了。

网友:
不是变形撕裂,而是受力撕裂,变形是受力的结果,撕裂也是受力的结果。
校核最大弯矩处的应力值,是否超过焊缝的许用应力,这些常规计算书上都有的。。

网友:
这应该没有一个确定值,影响因素太多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
不过需要焊接面罩可以找我们,瑞士optrel,欧博瑞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网友:
这要看你板是什么材料、焊材是什么。有的材料塑性好,允许变形大点。我建议你还是采取措施减小焊接应力,分段焊、小电流、焊完尽快去应力热处理。

网友(2016-07-20):
已知条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