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和A3钢连接要用什么焊接工艺和焊条?

楼主(2014-07-10):
该设备有时会有震动、温度变化不大。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得用不锈钢焊条304的就好!  需要用直流焊机,焊使用前需先加热。

楼主:
我们的师傅用二保焊接,开机一段时间后发现有裂纹,请分析!!

网友:
用的啥焊丝啊

网友:
难题阿,铸铁件怎么焊接好阿,我这有些防爆电机壳和水泵壳怎么焊接阿,还是本来就没法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