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孔制间隙配合,请教

楼主(2014-07-10):
如果孔是60,与其间隙配合的轴是59

1、可不可以按照H8/f7的标准,孔按60-H8来查,轴按59-f7来查他的极限偏差,是不是说这两个基本尺寸(60和59)不一定非得一样?(因为以前我看到的好像都是基本尺寸一样大小的孔和轴)
2、是不是一般基孔制间隙配合就用H8/f7就足够了?

网友A:
其实按照书上的定义来说,配合是指基本尺寸相同的孔和轴的公差带关系。至于H8和f7够不够看你使用情况啦,一两句话肯定讲不清楚。

网友:
基本尺寸必须一样。

网友:
你这不叫配合,叫乱插。

网友:
你这尺寸能叫配合吗?太怡笑大方了呀,这是非配合尺寸.

网友:
这也可以配合???60配59

网友:
你这个不需要查配合表数据了吧!不是一个数量级别!最大间隙1mm与你查询的数据对下,一般几个微米至几十微米吧!

网友:
是的,配合首先是基本尺寸一样!我给你查了设计手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
楼主是找抽型,鉴定完毕

网友:
公称尺寸一样,这是前提

网友:
还好我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知道了;但没像楼主一样被骂!

网友:
直径都笑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了解配合定义

网友:
上学不注意听课。所谓配合,两个关键点,一是孔轴基本尺寸必须相同,二是孔轴公差带位置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按照书上的定义来说,配合是指基本尺寸相同的孔和轴的公差带关系。至于H8和f7够不够看你使用情况啦,一 ...

见笑了,上学是没好好听啊!现在想学了才发现好多只是一知半懂。
我看到一个同事他的图上,孔直径是60,然后我们那个装在孔里的一个算是堵头吧,那个堵头和孔配合的部分他标了公差,我就不知道在公差是怎么来的,就记得老师以前讲过配合的里面有公差。
我想问下这个公差应该怎么查啊,我知道有个ISO2768公差速查表,但那上面都是正负的公差,我看我同事标的像是表上查的,不知道该查哪,大家帮帮我,我也是刚入行。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caxa,标注里面都有公差可以查询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