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外圆磨床用的宏程序

楼主(2014-07-10):
  我厂刚买了一台数控外圆磨床,是别人改装的,先用红外测头,测量产品台阶位置,加工有是外圆探头,在加工中,自动修砂轮,自动改刀补,感觉非常方便,
N10 [SV,V151=V31-V109]
N20 [IF,ABS[V151]GT0.5 GO 9990
N30 [IF,ABS[V41] GT 0.03 GO 9990]
N35  [IF,[V35]  GT 85 GO 9000
N40   [SV V31=V31+V41]
N50   [SV V41=0]
N60   [SV V176=V59-V31]
N65   [IF [V176] GT 0.5 GO 9990]
N66   [SV V31=V59-V58]
N68   [SV V161=1]
N69   [SV V175=V50*V165]
N70   [SV V171=V31+V51-V51-V175]
N80   [IF [V68]=0 GO 90
N81   M16
N82   G90 G01 X-10.0 F[V32]
N85   G72 $90003
N86   [SV V151=V61-V168]
N87   [IF ABS[V151] GT 0.4 GO 9990
N90   M03 S[V34]
N93   M08
N94   G01 G90 X010.0 F[V32]
N95   G01 G90 Y[V168] F[V32]
N100  G01 G90 X-[V171] F[V33]
N110  G72 $2222
N9000 M05
N9005 G01 G90 X-20.0 F[V33]
N9010 M09
N9030 G01 G90 Y[V61] F[V33]
N9990 M30
%

%
9003
N10  [SV V163=V76-V69]
N20   G90
N30   G01  X-[V75] F[V32]
N50   G01 Y[V76]  F[V32]
N60 M21
N70 M18
N72 G04 F2.5
N75 G91
N80  G61 Y-10.0 F1000
N90  Y2.0
N100  G61 Y-10.0 F100
N115  [SV V69=V1302]
N120  M19
N130  [SV V168=V69+V79]
N8150 M02

%
 O2222
N10  M21
N20  G91
N25  M24
N30  G61 X-[V132] F[V142]
N40  M22
N50  G61 X-[V134] F[V143]
N60   M23
N70   G61 X-[V134] F[V144]
N75  [SV V59=-V1301]
G04  F0.4
N90  M25
N8000  G01 X35.0 F[V33]
N8100 [SV V165=V165+1]
N8110  [IF [V165]NE [V38] GO 8150
N8120  [SV V165=0]
N8130  G72 $4888
N8150 M02

%
O4888
N6110 [SV V31=V31+V44]
N6115  [SV V59=V59+V44]
N6120   [SV V109=V109+V44]
N6130    [SV V35=V35+V42]
N6135[SV V165=0]
N6140 G01 G90 X-[V35] F[V32]
N6150 G01 G91 X-0.1
N6160 G01 G90Y[V36]F[V32]
N6165 G01 G91 X0.1
N6170 G01 G91 X-22.0  F[V46]
N6171 G01  G91 X4.86 F500
Y-4.0
N6172  G01 G91 Y-17.5 F[V46]
N6173 G01 G91 X0.182 F500
N6174  G01 G91 Y-20.0 F[V46]
N6180  G01 G91 X0.2 F800
N6190 G01 G90 Y[36] F[V32]
N6195 G01 G90 X-[V35]
N6200 G01 G91 X-0.1
N6205  X0.087
N6210 G01 G91 X-22.0  F[V46]
N6220 G01  G91 X4.86 F500
Y-4.0
N6230  G01 G91 Y-17.5 F[V46]
N6240 G01 G91 X0.182 F500
N6250  G01 G91 Y-20.0 F[V46]
N6260  G01 G91 X0.5F[V32]
N6270 G01 G90 Y[36] F[V32]
N6280 G01 G91 Y30.0
N6300 M02

明天再把产品图纸,和V对应的发上来

网友:
先记号下,请教楼主这是哪家的操作系统啊?这个宏程序看着好像有点不同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到底什么是宏程序,与普通数控车加工中心的G M代码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边有个厂家专门帮人改装数控外圆磨床。就用二手外圆磨,大概2万多点一台。改装成数控的。单单改装费开价8W。还不能磨台阶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边有个厂家专门帮人改装数控外圆磨床。就用二手外圆磨,大概2万多点一台。改装成数控的。单单改装费开价8 ...

这样子怎么做生意啊?有生意吗?性价比在哪?

网友(点评):
听说生意挺好,8W一分不少。

楼主:
v31  X轴对刀位置      V61 1#外圆Y轴位置
V32 快进速度            V62  2#外圆Y轴位置
V33 磨削速度1           V63  3# 外圆Y轴位置
v34 头架转动速度      V64  4# 外圆Y轴位置
V35外圆砂轮修整X轴位置   V65  5# 外圆Y轴位置
v36外圆砂轮修整Y轴位置             V68端面测头是否测量0为不测量
V37砂轮修整Y轴行程(砂轮宽度+3)V69端面测头到位Y尺寸
V38外圆砂轮修整间隔

V41外圆尺寸补偿                       V71端面砂轮修整X轴位置
V42金钢笔外圆修整量        V72端面砂轮修整Y轴位置
V43金钢笔端面修整量           V73端面砂轮修整间隔
V44金钢笔外圆修整补偿       V75 端面测头到X轴位置
V45金钢笔端面修整补偿         V76端面测头到y轴位置
V46砂轮外圆修整速度           V79端面测头与砂轮端面距离
V47砂轮端面修整速度

V50 每档外圆磨耗补偿           V106 需要磨削外圆档数
V51  1#外加尺寸           V109 X轴对刀位置
V52  2#外加尺寸
V53  3#外加尺寸              V132 测头粗磨进给量
V54  4#外加尺寸             V133 测头精磨进给量
V55  5#外加尺寸                V134 测头光磨进给量
                                         V142 测头粗磨进给速度
V58  产品外圆磨削余量         V143测头精磨进给速度
V59  外圆测头到位X轴坐标尺寸    V144 测头光磨进给速度

今天把图纸对应V发上来,砂轮是用两片合在一起的,中间用垫片隔开,三段外圆一次性磨好,可以说,不用检验产品,自动修改,连续生产三天外圆没有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有个厂家专门帮人改装数控外圆磨床。就用二手外圆磨,大概2万多点一台。改装成数控的。单单改装费开价8 ...

18W一台,全新的,很好用

网友B:
v参数以前没见过,是专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参数以前没见过,是专用的吗

V看成#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