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4-07-10):
需要做一个量具,止1.02mm,通0.97mm,就是用来塞槽子用,怎么做呀

网友A:
量具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具设计手册

能详细点吗?,我就想知道用啥方法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首先,可以参考上面的那本书,按你的要求设计。然后交付生产。

网友:
不知道是我没看懂还是我笨啊,是做个通止规的话   ,应该不难吧

网友:
首先你必须把《公差与配合手册》里的光滑极限量规设计一篇好好看一下,她会一步步教你怎样设计,这里面并没什么深奥的理论,但也不是象你所说的不难,俗话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
加工单位还是用户?如果不是做加工的,还是买现成的止通规吧,自己做吃力不讨好,买现成的量具也就几块一根。

网友:
有专门做非标量具的,你这就是通止规

楼主:
做了个讲究用

楼主:
搬蛮做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