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非标准直齿轮的测绘具体步骤,请教

楼主(2014-07-11):
本人6月刚毕业从事机械设计工作,现要求测绘一个非标直齿轮。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现在已经计算出的数据如下。齿数15 模数8.735 压力角25度。  通过计算公法线长和实际测绘值比较差了30几丝。所以现在知道齿轮还存在变位的情况。 可是 教材上关于齿轮的部分全部是标准齿轮。

 所以,请前辈指导一下。我该如何确定变位系数 及其它各参数。能给个详细的流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最好能搞到配对齿轮的数据和中心距配合参考仔细复核

楼主:
谢谢 我已经解决啦

网友(点评):
朋友:怎么叫解决了?是出图了,还是做出来安上运行了。齿轮测绘有安不上的或安上运转一会齿就没有了地。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

网友(点评):
补充:我是说单个齿轮测绘

网友(点评):
举例:减速机电机轴高速小齿轮测绘。如果搞不对开机不要多少时间齿就磨没了。忐忑呀

网友:
应该是变位齿轮,还是找一个有齿轮检测仪的单位检测一下吧,你测出来的数据,估计加工出来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