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闭合的盒子是如何制作的?

楼主(2014-07-11):
抱歉!刚入门
公司小,没有能够请教的前辈……
下图的钣金盒,前后两个封板,是直接用螺栓紧固。
但是盒身本体,是如何制作的?
看着边缘有一条缝,所以是单块钣金,多次折弯后,焊接的?(但是从外部没有看到明显焊渣痕迹)

网友A:
铝型材 外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 外壳

我感觉也是铝型材做的外壳
类似这种铝型材也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也是铝型材做的外壳
类似这种铝型材也可以做

再请教:
查了下,扁管的型号
好像国标的只有70x25mm
但是图片的尺寸是71.25x25mm
所以是定制的非标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 外壳

感谢指点
我去查下可用的铝型材 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