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为锥孔的轴承有哪几类?是不是都是可调心的?

楼主(2014-07-11):
我需要锥形滚子轴承带锥形内孔的,有没有这种轴承,是不是标准件?

网友:
只有圆柱滚子轴承才有,且不能调心.

网友(点评):
SRB锥孔也挺常见的。TRB及深沟球轴承也有锥孔的。

网友:
你找的是圆锥孔调心滚子轴承,我这有这种轴承,有些事标准品,加QQ2248306909.发份目录册给你

网友A:
锥孔轴承最常见的是SRB和CRB。
深沟球轴承也有锥孔的。
LZ要锥形滚子轴承,双列、四列TRB都有锥孔的。单列TRB锥孔我没见过,需要特殊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孔轴承最常见的是SRB和CRB。
深沟球轴承也有锥孔的。
LZ要锥形滚子轴承,双列、四列TRB都有锥孔的。单列 ...

你讲的这些都是可调心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讲的这些都是可调心的吧?

SRB是可调心的。
CRB、TRB你就理解成不能调心好了。

网友:
上米思米,查找向心推力轴承,可以承受较大的轴向载荷,内圈成锥形。

网友(点评):
"向心推力轴承"是什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