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动旋转接头,有没有

楼主(2014-07-11):
请教大家,有没有一种气动旋转接头,一个进气,有4个出气口,但同时只有一个是可以出气的,另外三个口是密闭的。

网友A:
MSC的产品型录里就有的.

网友B:
气源分配器我们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C:
上海绍德旋转接头有限公司,没合适的可以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源分配器我们都是自己做的

能看下怎么做的??学习下

网友D:
那怎么切换呢,你直接加电磁阀进行控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海绍德旋转接头有限公司,没合适的可以定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C的产品型录里就有的.

msc 和festo有旋转接头,但是没有一个通三个不通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切换呢,你直接加电磁阀进行控制不好??

我想找类似球阀那种的切换方式。

网友B:
要根据你的要求设计,假如是转一周4个出气口按次序出气,那你可以设计一个圆的,芯轴中心是进气口边一个口,外圆4个出气口,转一周出气口按次序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你的要求设计,假如是转一周4个出气口按次序出气,那你可以设计一个圆的,芯轴中心是进气口边一个口, ...

对,我就是要这样的旋转接头,我想找现成的产品,不知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C的产品型录里就有的.

李大侠,我查了SMC的电子产品手册,没找到能旋转的五通旋转接头,你见过,能否指点一下、
附SMC的电子产品目录网址:http://www.smc.com.c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你的要求设计,假如是转一周4个出气口按次序出气,那你可以设计一个圆的,芯轴中心是进气口边一个口, ...

好的设计,只是单独制作,没有能生产的图纸,制作出来会有缺陷吧。
现成的成品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就是要这样的旋转接头,我想找现成的产品,不知哪里有?

有现成的,可能也不能按照你的设想来实现开关吧。时间节点的控制跟它的尺寸有关系的吧,要不还是要加电磁阀?

网友:
也有一种旋转定时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就是要这样的旋转接头,我想找现成的产品,不知哪里有?

你把要求,你机器的转速告诉我,我帮你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要求,你机器的转速告诉我,我帮你设计一个

太谢谢您了,我的要求如下:
真空旋转接头,气压-0.1Mpa,转速60r/min,一进气口,4出气口,在旋转特到定角度时,4个口中只一个口与进气口联通,其余三各密闭,再旋转90度时下一个口与进气口联通,实现4个出气口依次通气。

网友B:
我现成的图纸就有,在家里,有空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成的图纸就有,在家里,有空发给你。

那就有劳你了。

网友(2019-04-27):
最终做出来了吗?能分享一下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