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机械手,夹爪表面的贴面材料想用尼龙,哪种型号好?

楼主(2014-07-11):
目前在做一个高精度机械手,机械手主要用来夹持玻璃,夹爪表面的贴面材料,要求做到:夹持玻璃不留痕迹,材料不宜太软、太厚,以免影响夹持精度。现在想选一种尼龙材料,不知道选具体哪种型号的尼龙。

求指导啊。

网友:
做机械手需要电机嘛 可以合作哦

网友A:
用PO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OM试试。

POM是什么?

网友(点评):
POM比尼龙更硬些

网友B:
POM-聚甲醛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M-聚甲醛

它和尼龙类比有哪些好处呢?

网友:
MC尼龙,强度最好的尼龙材料,可以百度查查看.

奥德赛车门,关门时门上的的卡扣要导入锁中,导向用的材料就是MC尼龙的,耐磨性和强度时很好的。

网友:
POM可以吗

网友:
用PTFE,特氟龙是的材料试试。

网友:
POM、MC尼龙它们的硬度大致可以达到 ShoreA 90左右

这种夹爪我们也用过聚氨酯,聚氨酯能很好保护产品,但它的硬度大约在 ShoreA 8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POM是什么?

就是人们常说的赛钢,有黑色和白色的

网友:
赛钢做夹爪可以的

网友:
POM价格还是不错的。MC尼龙偏贵。还有一种Peek,但价格太贵。

网友:
聚氨酯  米思米有各类型的,可以去看看。
硬度推荐A70的。  90太硬 50太软

网友:
用SMC的电动夹爪

网友:
优力胶挺不错的

网友:
钢爪,表面直接贴导轨软带(聚四氟乙烯软带)

网友:
玻璃巨多看过的都是吸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和尼龙类比有哪些好处呢?

1、具高机械强度和刚性;2、最高的疲劳强度;3、环境抵抗性、耐有机溶剂性佳;
4、耐反覆冲击性强;5、广泛的使用温度范围(-40℃~120℃);6、良好的电气性质;
7、复原性良好;8、具自已润滑性、耐磨性良好;9、尺寸安定性优

网友:
其实我看到的玻璃搬运设备多用到真空吸盘,SMC就有无痕吸盘,专用来吸玻璃。。。

网友: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

网友:
聚氨酯 四氟 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和尼龙类比有哪些好处呢?

POM——综合机械性能较好,强度、刚度高,减磨耐磨性好,吸水小,尺寸稳定性好,但热稳定性差,易燃烧,在大气中暴晒易老化。

适于制作减摩耐磨零件,传动零件,以及化工,仪表等零件

PA——坚韧,耐磨,耐油,耐水,抗酶菌,但吸水大.
尼龙6弹性好,冲击强度高,吸水较大
尼龙66性能优于尼龙6,强度高,耐磨性好
尼龙610与尼龙66相似,但吸水小,刚度低 尼龙1010半透明,吸水小,耐寒性较好

 适于制作一般机械零件,减摩耐磨零件,传动零件,以及化工,电器,仪表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