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噪音超差,想彻底分析

楼主(2014-07-11):
各位大侠们,有没有对轴承噪音问题有深入研究的?
我们公司一个深沟球轴承目前出现了噪音超差问题,希望可以找到根本原因。
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轴承噪音的影响因素,然后我做个鱼骨头分析,再来个6西格玛。

网友:
噪音主要,滚道的磨削,还有装配精度,以及密封结构有关,还有就是油脂选用,进口品牌,NSK这个方面独树一帜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的噪音,NSK确实是公认第一。

网友(点评):
Barden 是最好的,我指150MM内经以下的。

网友(点评):
Barden 确实是最好的, 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深沟球轴承,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就是普通精度的深沟球。 Barden有普通精度么?

网友:
我个人认为NTN的蓝盖深沟球轴承的噪音控制的是非常好的。

网友:
你厂子里面有玩轴承的博士,就可以玩,一般本科玩不了这个,理论基础不够,

球轴承,比辊子轴承运动复杂,滚道在滚动平面内的误差导致俗话说的‘耍龙’,有磨损噪音,有敲击噪音,其阶数是不同的,

球误差,单独的‘十字磨损’,与滚道的复合十字磨损,都非常复杂,

有懂的人就可以玩,先建立一个‘测量室’,这就要特多的银子,设置高速摄影机,等等东西都要有,

比如看到‘十字磨损’了,找到那个球,再测量,看滚道,结合起来看,看噪音阶数,对照起来,就可以了,

其它问题与十字磨损一样的方式分析,把这些都解析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去过这种实验室

网友:
震动分析仪

网友A:
是指轴承运转过程中噪音大,还是针对于轴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轴承运转过程中噪音大,还是针对于轴承设计?

是指运转过程噪音大

网友:
用哈多修复脂强化表面强度!

楼主(2015-03-03):
今天有点空,想把这个问题再探讨一下.
经过我们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如下:
1. 保持架的材质有问题
2. 装配环境有二次污染的机会.
现在我们正要一一实际论证和测试中.有了进一步结果后,在来和大家汇报.

网友:
1轴承的游隙2轴孔的配合间隙3支撑架的强度4转子的平衡,5轴承的装配,基本就这几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见4楼,998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