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选型与转动惯量J

楼主(2014-07-11):
根据负载类型和大小,控制方式选定电机品牌与类型。
将负载力转化为电机轴上的负载力矩,该负载力矩与电机的额定转矩比较初选电机型号。
将负载力矩乘以负载转速得到工作机械的功率,确保所选电机的额定功率大于工作机械的功率,并有一定裕度。
α=T/J,T为电机启动转矩,J为负载转动惯量,通过计算判断机械是否有良好的加速性能。如不满足,需要重选电机。
当负载冲击大的时候,意思是瞬时负载力矩很大,如果电机本身的惯量大,可以避免速度产生很大波动,甚至“反拖”,损坏电机和减速机。所以负载冲击大的时候,要选用中大惯量电机。

根据负载运转速度和电机转速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
确保减速机额定输出力矩大于电机额定转矩与减速比的乘积。
根据减速比和额定输出力矩选定减速机型号。
验算减速机容许轴向力和径向力是否满足要求。

补充内容 (2014-10-28 11:50):
α=(T-TL)/J,当TL变化大,冲击大,如果电机惯量大,可以减小加速度波动范围。所以负载冲击大时,应选择中大惯量电机

网友:
楼主,相同功率的电机(不同机座号)选配不同速比的减速机,保证输出转速扭矩一致的情况下,选高速电机合算还是低速电机合算?
电机的转动惯量在哪找?是不是就是电机样本上的惯量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