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调色板已过期,不出现视图什么情况 导不进工程图

楼主(2014-07-11):
solidworks调色板已过期,不出现视图什么情况 导不进工程图,怎么解决?求大家帮忙

网友(2016-04-27):
文件是不是用solidworks画的?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自己画一遍就好了,或者是工程图和三维图没在一个文件夹有时候也这样。

网友(2017-04-13):
这个问题简单!
单次解决:
从零件生成工程图后,在图框范围内右击有一个【编辑图纸】这个选项!点击,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没出来,点击一下视图调色板上的刷新。KO!
根本解决:
打开你常用的模板(模板哦!),重复上面的动作!保存!以后就不会出现了!
问题分析:
其实就是你的图框不在图纸绘制界面,而在图纸格式编辑界面,这时候视图是放不进来的!

网友:
原因不止一种,楼主详细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