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高是咋回事

楼主(2014-07-11):
  一台18.5KW的排风机,当启动时电流就会超过额定电流(37-38A),电机温度升高,接线是星、三角没问题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跟风管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
之前处理过一台电机电流高的风机。是通过调整排风扇角度调整的。你可以试试,并且记得轴承润滑要充分。

网友:
要有具体的工况,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