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Ti不锈钢能不能用过表面涂层增加耐腐蚀性?

楼主(2014-07-11):
公司为化工企业,现在产线使用的材质是316Ti板材,在蒸汽(15公斤)压力下会出现腐蚀,分析下和公司产品配方有关系。
问个各位有无手段对316Ti不锈钢再进行表面处理,增强耐腐蚀性。

网友A:
把不锈钢都腐蚀了,能不能喷铁氟龙上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不锈钢都腐蚀了,能不能喷铁氟龙上去试下

试验过,由于有模具会磕碰,特氟龙会爆开,持续时间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过,由于有模具会磕碰,特氟龙会爆开,持续时间短。

小弟能力有限,只能到这里了,请教其他高手了

网友:
也可以磷化试试,在做个测试.

网友:
刚做了一批316镀硬铬的件给客户,还没有反馈结果。耐磨性肯定会增加,耐腐蚀性估计够呛

网友:
试试看双相不锈钢,耐晶间腐蚀性能好。

网友(2015-03-30):
用哈氏合金的可能会好点

网友:
做热喷涂,因为不知道你具体的腐蚀物是什么,还有大概多少时间腐蚀多少

对不锈钢腐蚀最厉害的一般都是氯离子,你镀铬,铬最怕的也是氯离子。。

具体的可以提供一些参数再讨论,其实找一家专业的做化工防腐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7-04-14):
用普通的钢材功能复合化学镀处理,化学镀的均匀度也好,后期处理简单,HV1200-1400,盐水喷雾已超200小时,

网友:
温度是多少? 酸性或者碱性的?3 i& d& w: j; o  F

网友(2017-08-14):
316都腐蚀啊,那如果喷陶瓷也就没有意义啦,316过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