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没调质为什么钻不动?(HRC24-26)

楼主(2014-07-11):
45钢没调质为什么钻不动?(HRC24-26)

网友:
调质了也不会钻不动。

钻不动要么是钻头太次,要么材料淬硬了。

网友:
附近进行焊接操作了么?或者有温度的操作

网友:
钻头多大的,还有,刃是不是磨损了。主轴里面的锁紧装置是不是松掉了?

网友A:
钻头反转??

网友(点评):
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
料头?边角料?打下硬度,估计太硬了

网友:
估计表面搞了一层铬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一群热心社友在下面猜,你好意思吗?

网友:
用合金钻头试试

网友:
钻头反转了吧

网友:
楼主观察不仔细

网友:
估计是没刃了

网友:
原因很多,我们厂最近还遇见过一次,退火35#冷镦出来的产品没调质,攻内螺纹,丝锥都损坏了,只有拿去二次退火,还在调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如果是因为原始材料的原因,可能是原料里有夹杂

网友:
没调质,哪有这个硬度,对热处理太不熟了

网友(2014-08-19):
这问题太二球了,

网友:
进来看社友的回答 学习了

网友(2014-12-02):
这种现象不会有,觉得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
钻头换一个

网友(2015-04-12):
楼主发了个帖子就销声匿迹了

网友:
转头的刃跟主轴的旋转方向检查一下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自己根据朋友的猜测找找原因吧

网友:
钻不动就扔了吧

网友(2015-07-12):
钻头反或钝了,表面有镀层!

网友:
刃??边角料???

网友:
材料错误

网友:
没热处理过的45号钢,HB160左右吧

网友:
不是钻头钝了,就是钻头旋转方向反了。

网友:
没有讲清楚情况。。。还有种情况是。。材料本身不纯,有杂料。。这种情况在温州瑞安那边小厂出来的材料上特多。。。。说是45钢。。。能有个40算不错了 。。。

网友:
用合金钻头

网友:
钻头材质差了

网友:
45钢调质到24-26HRC肯定能钻动,我们的工件调质的28-30HRC 都能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反转??

我去,钻头转反了,你都不确定啊?

网友(2015-08-15):
应该是料头,但也应该钻动呀,只是费劲罢了

网友(2016-04-26):
不太懂,是料的问题吗

网友:
要是用切割机下的料的话估计是平面高温变硬,把平面层车掉1-2mm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6-05-30):
局部问题,不碍事

网友:
估计是钻头的问题

网友:
材质不均匀,有硬点

网友:
不可能把

网友(2016-06-29):
不太可能的问题.

网友:
没吃饭?3 E7 i7 X1 o7 N! j

网友:
太硬了吧

网友:
这个不清楚什么何况

网友(2016-09-04):
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