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液压原理图

楼主(2014-07-11):
这是普通压铸机液压原理图,有兴趣的可以过来围观

网友A:
为什么可以如此复杂?

网友B:
这里设计的组合回路比较多,比较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可以如此复杂?

只是用了比较多的插装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设计的组合回路比较多,比较细致。

其实按照执行元件可以将系统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

网友C(2015-03-03):
图画得很烂,可斩此人。

折转多,交叉多,线段多,三多。没事去找一张北方液压图看看,学习一下,你这是广东烂图,不正宗,力劲之流。

网友(点评):
真知灼见大侠,可否贴一张让我等见识一下。真心请教!

网友:
这个帖子里,同意周健先生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画得很烂,可斩此人。

折转多,交叉多,线段多,三多。没事去找一张北方液压图看看,学习一下,你这是 ...

北方老画图所为,原理纯仿力劲,但图比力劲强得多,这就是老画图工与小画图工的区别,两者虽都没技术,但老画图工有手工画图的底子,讲究,交叉折转较少,有总体布局,而一楼是瞎几八绕的。

网友(点评):
比如说一个细节,左上角的几个缸,都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一楼是不讲究这些的。当然,两图的原理不太一样,一楼自个瞎改了几处,自以为是创新。

网友(点评):
这个图我都不满意,要是我画,能拿掉所有的交叉,一半以上的折转,大为清爽。

网友(2015-04-29):
一楼是乡镇企业抄台巴子的机器,台巴子的油路块叫阀板,板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