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钛合金要钻1.2深80的孔怎么做

楼主(2014-07-11):
请问各位高手,钛合金要钻1.2深80的孔怎么做?不能放电,激光加工,就得用钻头加工。

网友A:
大侠,请问下您这是通孔还是盲孔,精度要求怎么样?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问下您这是通孔还是盲孔,精度要求怎么样?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做法

大侠不敢当,是菜鸟而已。5丝公差,同轴度也是5丝

网友(点评):
盲孔还是通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不敢当,是菜鸟而已。5丝公差,同轴度也是5丝

通孔

网友(点评):
批量吗?如果不多的话 上NC定位 然后用高速台钻吧 估计得好的钳工 钻头得用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