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助看下这张图纸,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14-07-11):
大侠们帮助看下这张图纸,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如图:图中L尺寸在表中,另外看L下面的尺寸为30,L尺寸有个别的已经小于30了,而且客户还要求用同一个毛坯。这时的毛坯(铸件)应该按照哪个尺寸来做?谢谢!

网友:
按照最小的L 29.8,按照客户要求做,没问题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只能保L吧

网友:
图纸就显示一半

网友:
太不清楚了。

网友A:
应该是先保证L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保证L的值

保证L值,到后面时L已经小于30了怎么办、这样没影响吗

网友(点评):
30是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看图纸好像就是一个小平面,应该不是关键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