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inventor将图纸保存为模板时,打开无样式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1):
自己手上一一份图纸,打开都是正常的,想把图纸作为模板使用,一打开就说样式不正确之类的,要怎么解决

网友A:
玩咱们这类软件,得先说你用的是哪个软件啥版本。不然,老出新版本、SP干嘛?

再说:真正用于工作的软件环境,一年两年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一个一个的去改,再慢也就一上午的事儿。

山寨或假冒别人的图纸,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网友:
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咱们这类软件,得先说你用的是哪个软件啥版本。不然,老出新版本、SP干嘛?

我就是自己修改过的,是2011版的,以前在xp下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在win7下这样,更新样式也没用

网友:
1)“使用样式库”-改为“读-写”
2)图纸样式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最后一定要“保存到样式库中”
3)以防万一,保存为模板前,点击“样式和标准”处的“保存”。

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如果看不懂这个,那还真得找个教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