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轴加工工艺

楼主(2014-07-11):
这两件曲轴的加工工艺我有点迷茫,心中疑惑较多,看各位同学有什么高见给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有专用数控机床

网友:
两端做工艺台吧

网友:
下一根整的棒料,前半段用车床可以搞定,后半段用加工中心去做吧,可能花费的时间稍微多点

网友:
两端粗加,上工装加工完连杆颈,再精加工两端。仅供参考。

网友(2015-05-15):
先主轴后连杆先粗加后精加

网友(2016-08-25):
你做的空压机曲轴和单缸的曲轴加工方法是一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