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试验5秒完成了弹性阶段,正确吗

楼主(2014-07-11):
Q345B材料,钢厂出具的检测报告5秒钟的时间就进入屈服阶段,试验总时间也就30秒不到,你们觉得可信吗

楼主:
跪求专业人士   分析一下

网友A:
拉力够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呢?

60KN屈服

网友(点评):
还和截面积有关系,力除以面积,应该345MPa屈服才对,一般要按要求做成试样,型材的话不清楚,有相关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够大就可以

不大啊  6个厚的角钢  材质Q345B    求分析屈服力大约60  最大力 大约80  大概分析一下  可以吗    是不是不符合标准要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60KN屈服

6个厚的角钢  材质Q345B    求分析屈服力大约60KN  最大力 大约80KN  大概分析一下  可以吗    是不是不符合标准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呢?

 6个厚的角钢  材质Q345B    求分析屈服力大约60KN  最大力 大约80KN  大概分析一下  可以吗    是不是不符合标准要求啊 面积大约150平方毫米

网友C:
与力的加载速率由很大的关系,加载的越快,屈服极限越大,所以做屈服实验,一般都是缓慢加载,即看做的静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力的加载速率由很大的关系,加载的越快,屈服极限越大,所以做屈服实验,一般都是缓慢加载,即看做的静载 ...

nijuede你觉得我说的情况,有问题吗  是不是太大了啊

网友:
楼上正解,加载速率关系很大

网友:
6个厚的等边角钢有45和50两种规格,截面积分别为507.6  568.8平方毫米,,理论屈服拉力应该是175KN和196KN,楼主说的150mm没找到
6个厚的不等边角钢就更多了,
屈服强度可以通俗理解为,刚刚开始产生塑性变形的强度,,加载时应该是逐步加载,而不是拿一个定值直接拉伸。
和加载速率肯定也有很大关系,但是我觉得加载快的话,试样还来不及变形,拉力应该更大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