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和内六角锥端紧定螺钉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4-07-11):
  请教各位如题讲的问题,对于轴承或带轮装在轴上的锁紧用哪一种?

网友:
锥端需要在被紧定面上钻个锥坑,平端需要被紧定面是个平面,这样才是面接触,轴端最好用凹端

网友:
内六角圆柱头螺丝钉,只是紧作用,锥形头可以做位,但加工要求,不能调的

网友:
我晓得在精镗刀的刀头与刀杆是用内六角锥头紧定螺丝

楼主:
如果用锥端时在被锁紧面上钻锥坑这是最有效的锁紧,那为什么还要设计平端紧定和凹端紧定呢,是关系到锁紧方向和锁紧力的大小吗?

网友(2016-07-19):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锥端时在被锁紧面上钻锥坑这是最有效的锁紧,那为什么还要设计平端紧定和凹端紧定呢,是关系到锁紧方 ...

如果锁紧面是个键槽面的话打孔不太好吧?
直接用平端的就好了
至于凹端……如果轴太硬无法打孔,用凹端比锥端和平端要好吧?

说了半天都是感觉,有没有比较正统的理论支持啊.....

网友(2021-10-25):
正统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