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公司的做法有危险吗

楼主(2014-07-11):
氧气和乙炔气割的时候,我认为两个瓶子不能摆在一起,可公司怎么不仅摆在一起,还斜着摆在架子上,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啊,乙炔瓶子和氧气瓶都锈迹斑斑是不是有危险啊。

网友:
在过去氧气瓶和水泡石桶是不可以摆放在一起的,现在乙炔与氧气瓶在不使用时存放地不超过15米,使用时两瓶子可以摆在一个手推车上,如氧气与乙炔使用量大,多氧气瓶与乙炔瓶安全距离为18米。

网友(点评):
我问师傅说有回火安全装置,看瓶子锈迹斑斑,确实令人担忧

网友(点评):
乙炔表出气口上是有防回火装置事实上是单向阀,瓶子要经过年验的,没事。

网友A:
我所在公司要求使用和存放两者距离最小均为5米。为此,安全审查还扣了我200大洋,印象深刻啊!

网友(点评):
恩,了解了,谢谢,瓶子锈迹斑斑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在公司要求使用和存放两者距离最小均为5米。为此,安全审查还扣了我200大洋,印象深刻啊!

好像没见过崭新的瓶,主要是表面油漆掉锈蚀的,只要不是结构性锈蚀,不要紧的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那些锈迹是浮锈,不影响钢瓶本质强度。

网友:
放在一起也没多大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乙炔可以在不需要氧气的情况下,跟自己燃烧(达到一定浓度才会),然后暴炸!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现在我们厂都换煤气了.

网友:
实在不行,有点锈了,应该防止再继续锈下去吧,冰冻非一日之寒

网友:
如果这2样东西爆炸,会造成什么后果?好怕怕

网友:
最少距离5m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不过需要焊接面罩可以找我们,瑞士optrel,欧博瑞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网友:
听起来就害怕怕

网友:
通常、一般、大多数情况下放在一起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现特殊、极端、万一的情况,工作一辈子遇到一次不但自己会命丧黄泉,很可能带走很多同事一同上路。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证安全距离,这是保证在出现万一的情况下也能化险为夷。如果出现了万一的万一,那就是阎王爷实在想你了,没有任何办法。

网友:
前期参加了一个安全培训,这个距离我还关注了一下,乙炔和氧气瓶按照安全的相关法律至少间隔5m

网友:
可以买一台等离子气割设备 不贵 效率很高 割出的效果比气割要好

网友(2014-08-23):
肯定不对!相当于把炸药和火柴放一起,别干了,跳槽吧!这个混账老板,想想昆山中荣。。。。。。

网友(2016-06-21):
混点积分

网友(2017-10-19):
不怕不怕,没事的!~~

网友:
乙炔和氧气瓶按照安全的相关法律至少间隔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