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繁正反转,我买的电机轴忘了开键槽

楼主(2014-07-11):
同步带轮与电机固定的问题,电机频繁正反转,我买的电机轴忘了开键槽,同步带轮开了键槽。

我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固定方式,由于电机频繁正反转,钉丝肯定不行,用锥套的话还得重新做带轮,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能解决?

网友:
电机轴上要有平面或者凹槽,
90度
两个螺丝

网友A:
电机轴忘了开键槽
这尼玛是质量问题啊,为什么将就,换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忘了开键槽
这尼玛是质量问题啊,为什么将就,换货啊。

是啊,供货商给我提供的型号,现在不愿意给我换,说返厂加工要花钱1000大洋,一个减速头才1500而已。

网友(点评):
不是一般的黑啊

网友(点评):
订货时应该有图或手册对应的啊!双方没确认好,吃一堑长一智吧!我之前对特殊定制的都是让厂家给我图纸,确认后签字给他们做。如果是标准的,比如三菱伺服电机,选型时就决定了有没有键槽,除非是你自己选漏了。

网友:
这没键槽怎么办,坐等学习

网友:
还是用胀套吧

网友B:
楼主哪里有卖的?还是先问问啥样的电机?

网友:
电机可以拆下来吧!在拉一个键槽!

网友:
电机轴上开键槽不是标准的吗,这样选择锥形涨套,同步轮孔也看能配合修改

网友:
做个套吧,

网友:
重新买带轮,换用涨套结构

以前我用过城邦电机,城邦样本上没有注明输出轴键槽规格。

我按照设计手册给的标准轴径键槽尺寸设计链轮,电机买回来后发现它带的键太宽了,链轮装不上去。

不按常规出牌,以后我再也不用这个品牌的产品了。

网友(点评):
出订货图

网友C:
用免键式轴套,电机是否开键槽应该是用户自己选择的。一般我在用于比较高精度的同步带传动时。电机都不会用键槽配合,精度太低了。一般都是用免键式轴套配合,好安装和配合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有卖的?还是先问问啥样的电机?

大侠什么意思?“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免键式轴套,电机是否开键槽应该是用户自己选择的。一般我在用于比较高精度的同步带传动时。电机都不会用 ...

请问大侠键槽处过盈配合影响精度吗?本身带轮和电机轴也是小的过盈配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键槽处过盈配合影响精度吗?本身带轮和电机轴也是小的过盈配合

小过盈没问题的,但是过盈不好装配呀,而且不好调整位置,以及后续维修。我原来的公司如果这样设计肯定会被装配工偷偷改过盈配合为间隙配合,但一旦为间隙配合,同轴度就不好了,影响皮带传动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过盈没问题的,但是过盈不好装配呀,而且不好调整位置,以及后续维修。我原来的公司如果这样设计肯定会 ...

实在不行我就得该锥套带轮了

网友:
用涨紧套吧,来连接电机和皮带轮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电机拆下,用根据槽形做的电极,用电脉冲冲个你需要的键槽.

网友:
拿去火花机应该也要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免键衬套看看,米思米官网型号有查查。
以后这种供应商就不要再练习了

网友:
支持19L说的!简单而且有效!其他投入都太高了吧!

网友:
可以拿去铣个键槽,我这伺服电机也干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东方的步进电机,带减速头的,可以在减速头上开键槽吗?

网友:
不行就自己在轴上锉个平面啊

网友:
可以打官司的,不能便宜了黑商!

网友:
可以退回去,要不让厂家发给你啊!

网友:
米思米上的免键同步带,你可以用用看,我现在公司的设备上的电机也是很频繁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2014-10-03):
不愿意退货重新开键槽,那就用电焊搞吧。

网友(2014-11-27):
用免键衬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供货商给我提供的型号,现在不愿意给我换,说返厂加工要花钱1000大洋,一个减速头才1500而已。

可以参考丝杆同步带轮的锁紧装置啊,2组锥胀套,也没带键啊,一样不会松!

网友:
用胀套试试

网友:
可以把键槽重新加工出来呀,很容易的

网友:
自己可以加工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