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和尼龙的摩擦系数有多大?

楼主(2014-07-11):
想用聚氨酯软胶轮驱动一个尼龙的轮子   想问下聚氨酯和尼龙的摩擦系数多大?能驱动吗?

详细参数如下:   聚氨酯驱动轮直径40mm   尼龙从动轮直径160mm   驱动尼龙轮的扭矩为0。2Nm

想问下可行吗?谢谢!

网友:
起码要给出两轮的接触压力多大力才行吧

网友A:
聚氨酯和尼龙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点评):
尼龙的学名是聚酰胺(简称PA),与聚氨酯(简称PU)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上所说的接触压力是变形损失摩擦力的计算条件,对于PU软胶料,还存在一个粘着摩擦力。
两者无法分开,是联合其作用的。
国外传动系统优秀的设计,从来离不开试验。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和尼龙不是一回事吗

有一点差别,聚氨脂是尼龙和橡胶的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