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转轴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4-07-11):
求助:1.套筒转轴材料是什么
          2.热处理

网友:
材料选择的就多 主要看用途

楼主:
可以举个例子啊,套筒扳手使用来锁螺丝的,转轴是传递扭力的,套筒为12的

网友:
用40Cr调质到HB200-250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吗?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网友(点评):
看用途吧,是扳手用的话,不是传动件的话,没必要热处理

楼主:
请教下转轴端部连接的四方需要如何处理,保证四方不会毛掉,与套筒连接不打滑

网友:
和我们公司自动打螺钉设备上用的差不多。
我们用的是cr12mov ,真空热处理
一天打2500次,22牛米左右。
套筒与轴采用的小间隙配合,四方部分没毛过(可连续使用约2个月)。
1.套筒的固定采用的是从套筒里面向轴的方向螺钉固定,适用外六角螺钉(平头螺钉+螺纹胶,拆卸的时候用烘枪加热约30sec)
2.套筒固定方式采用径向对称打两个止动螺钉,套筒通孔,轴四方部分螺纹孔,使用你这种(是最近做的,用着还可以)

我们现场使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啊,真空热处理后会不太脆啊,处理到多少度合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