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氧化,求教

楼主(2014-07-11):
请问,铝型材 硬质阳极氧化 需要什么化学材料的啊,我之前看过什么控制电力和冷却系统控制。

硬质阳极氧化 那个水电解和电解液都要的吗?氧化剂?

我是新手,谢谢帮忙解析。

网友:
别瞎琢磨,走弯路不说,折腾自己,折腾自己的钱粮,你要是准备开氧化工厂,给你出个馊主意,看楼主标题,楼主应该是个文化人,有一定专业化学知识,估计也有一定的资金。这样办你看看怎么样,直接去别的公司挖一个氧化师傅过来,估计月薪5K到6K很容易就能办到,目的开氧化厂,师傅请过来,除了厂房自己定外,其他的问他,他会有很多建议供你选择,选择最合适你的,带上他一起做,怕他抽水太狠,就全程一起做吧。这样也方便你学东西,从买材料到整设备(喷砂,水池之类),这些做师傅都清楚哪里有卖、哪家好用、哪家质量好。省你很多功夫金钱。好了有这么个师傅,算是开业成功了。剩下的就使劲学吧,东西学到手,你要觉得人家还可以,留着用吧,不行就可以自己培养了。期间可以学习到这么管理工厂。最后说一句,做人要厚道。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是否是开厂的,还有就是你有客户资源么?客户氧化厂师傅认识的也多。自己去结交吧。算是一举多得。我是做铝材的。认识的氧化厂师傅不少,没问过这些东西,不能回答你这么专业的问题。

网友:
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可提高铝件耐蚀性、耐磨性、耐热性及绝缘性,膜层硬度可达HV400以上,厚度可达几十甚至上百μm,厚度容易控制,尺寸精度高,许多工件处理后可直接装配使用,膜层具有微孔【注意了,微孔哦,几十甚至上百(1μm=0.001mm)呵呵……】,可吸收各种润滑剂。只要不是超精细加工,那么你大可以用阳极法来硬化铝制工件,现在的很多厂子都接这种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