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聚四氟乙烯垫片变形

楼主(2014-07-11):
我们这个聚四氟乙烯垫片直径是25mm,厚度2mm  垫片镶到模具里面、看图,现在的客户反映模具压片出现垫片硬度不高,2毫米会压到1.5-1.8毫米,这样压出的药片(泡腾片)就不合格。

我们现在想把垫片 加工到 1毫米-1.5毫米  这样会不会垫片薄了和铁的接触面薄,就变形不会有了,相反垫片越厚 变形的尺寸大?

网友:
超过屈服极限了,换材料吧。

网友(点评):
这玩意是塑料件,也有屈服强度一说吗?

网友:
本身这个材料就很软,1mm厚还是会变形的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们以前就是用PTFE压的吗?能正常使用吗?
据我使用了解,PTFE的确会变形的,虽然这玩意很好用

网友:
这种材料有冷流特性,用它做凸轮变形得惨不忍睹,除非你能将它做的很薄,或者直接喷涂到模具表面。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用?

网友:
楼主选错材料了吧,纯PTFE知识符合卫生要求而已,但是材料的蠕变性能没考虑到。温度不高的话,用UHMPE可能好些。

网友:
楼主,材料的形变量和薄厚没有关系,在选择橡胶材料或者其他材料的时候要考虑到它所能承受的载荷,希望你换一种材料,好好看看机构所需要的力是多大,然后查找能够承受这么大载荷的材料。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