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十字夹具和勾紧固定夹,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4-07-12):
不只哪位大侠有用到图片上的这两种夹具,麻烦告诉一下,哪里可以买到,图片上的方管是40x40 的,

网友:
在MISUMI的三D图库里就有,慢慢查吧.

网友A:
这东西很多,misumi上有买,淘宝上也有,通常这东西便宜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很多,misumi上有买,淘宝上也有,通常这东西便宜没好货

那它的名称怎么个叫法,我有在淘宝上找过,但没找到

网友(点评):
misumi 的名称都是台湾的叫法

网友B:
叫死点夹,我公司常用嘉手的,米丝米也有很贵,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死点夹,我公司常用嘉手的,米丝米也有很贵,一分钱一分货

谢了,有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