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内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4-07-12):
现在的工艺是先用冷挤压成形 ,打孔后 油压机挤椭圆孔 ,但是挤孔后产品变形, 还需要仪表平面作基准后再数控全形加工 ,产品单价只有1.6元, 成本太高。

预想用冷镦机打毛胚后 椭圆孔用切屑的方式做出来 外形不变形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椭圆孔该怎么加工会比较有效益呢?求指教!
每月60000件
材料SWRCH10A
图纸在附件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983
也许这个能给你很好的启发
根据这个做个夹具

网友A:
难道说这个是用在谐波减速机上的?

网友:
有一种刀具叫推刀,切削原理与拉刀相同,拉刀长,推刀短,推刀,顾名思义出力方向是往孔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条件,可以用车铣复合中心。如果没有就先车后铣数控加工。也比现在来的快来的容易

恩 想用数铣做 应该能提高速度 降低成本 就是没有数铣 添置设备也是一大笔资金 ,所以来求教呢 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983
也许这个能给你很好的启发
根据这个做个夹具

我这个应该是两个半圆加一个直段  不知道椭圆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设备就解惑了诶

网友(点评):
直段应该有直段数据啊,你图纸上没有,也有没有圆中心标注,肯定是椭圆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去确认下~~~可以的话就解决问题啦

网友(点评):
不是椭圆- -囧啊 就是两个半圆加一个直段 尴尬诶 那算异型孔了

网友(点评):
两个半圆加一个直段我们这里叫做“腰孔”,直段尺寸可以算!

网友(点评):
就是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刀,,,,,,,,

拉刀可以做?

楼主:
有没有高端的冷镦机能直接打出来。。。。

网友:
仿形铣床啊,

网友(点评):
厂里没有仿形铣床 不知道效率 不敢投设备 要等空些的时候去设备厂家看才行

网友:
拉刀拉最快!做个圆孔直接拉

网友(点评):
拉刀拉的话 内孔光洁度能到吗?新的图纸来了。。。内孔要求是ra3.2

网友:
冷挤压工艺安排错误,先反挤内控,后镦挤复合成型。这个工件在冷挤压行业里太普通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想试过 整平后直接用油压机带孔成型,1是模具费可能会较贵,2是粗算可能要400t油压机 小厂没大设备- -

网友(点评):
你米诶明白我的意思,哪里要400吨。qq聊吧***

网友:
这个冷墩应该可以一次打出来吧,
公差也不是很严,
找些打螺母的厂看看,他们应该可以一次把内孔打出来

网友(点评):
冷镦机 能打毛胚 内孔的话好像做不出,冷镦出来的内孔好像都带些折叠,外形都是尖角 可能也不行

网友:
图纸这样的标注,肯定是椭圆,如果是两段圆弧光滑过渡是不能这样标的,按三楼的思路,机床简单改一下,效率应该是可观的,

网友(点评):
图纸改了 是腰孔 这张图纸标的有些问题

网友:
直接买棒料回来加工.用数控车床全车.

网友(点评):
也有想过 料太费了 而且数控要走好多好多刀。。。可能有点慢 割料可能也不是太方便 成本降不下来

网友(点评):
冷墩出来的可以达到表面质量与尺寸公差的要求.

网友:
如果是椭圆空的话可以搬转主轴镗削,直曹空的话可以铣削。

网友:
普车 仿形车削效率最高 只需改装一下车床

网友(点评):
仿形车不知速度如何。。现在越来越纠结

网友:
铣床不行吗

网友D:
从图中看应该是机械加工后拉床加工应该加工成本1.6没问题。

网友(点评):
拉床貌似不错 我去了解下 现在用的是老的工艺 急需改革。。。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点评):
不让用啊- -

楼主:
腰孔  :1拉床 2仿形车 3铣床 4压机挤孔 不知道哪个最合适。。。

楼主:
冷镦毛胚+精挤内孔+数控全形*2+倒角*2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貌似不行啊 哎。。。挤孔没办法去除冷镦留下的折叠痕~啊啊啊

网友:
做一套挤压模,将孔与外形一次性成型,油压机den位较高,冷挤压就可,再车外形达精度要求。我看过同类型产品。这样1.6元你才有钱赚。

网友(点评):
谢啦 你这么一说我就去坚定的试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这个是用在谐波减速机上的?

我的哥,这个不是偕波上用的好不

网友(点评):
谢了,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

网友:
先一次性挤压成型,再精车,我们做的芯轴也是这样的,比你这还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从图中看应该是机械加工后拉床加工应该加工成本1.6没问题。

拉床的成本太高了吗?自动拉床加工费应该是在0.15-0.2之间就够了。从你这个零件看用这个工艺应该30% 的利润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床的成本太高了吗?自动拉床加工费应该是在0.15-0.2之间就够了。从你这个零件看用这个工艺应该30% 的利 ...

拉这样的孔最多一毛钱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