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固定销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加工?

楼主(2014-07-12):
该固定销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加工,请各位群友给予支持,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是类似于拉型材的方式做的

楼主:
工序这样是否可行:断料、磨外径、车平面、车槽、铣平面、磨外径、热处理、磷化

网友A:
用拉光圆直接做,断料,车两端,车槽,铣两平面,热处理无心磨磨外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拉光圆直接做,断料,车两端,车槽,铣两平面,热处理无心磨磨外圆就行了.

无心磨应该放在铣平面前面吧,求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心磨应该放在铣平面前面吧,求证。

对,铣了平面后就不好在无心磨上干了,但是,磨了外圆后,一装夹,会夹出痕迹的,最好是在外圆磨上磨,但是要多出钻中心孔的工序.

网友C:
这个还用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用问。。。。。。。。。。。。

哈哈,请赐教。目前工艺考虑:断料、磨外径(车加工时可以定位)、车平面、车槽、磨外径到成品要求、铣平面、去槽口、外圆毛刺,磨平面,热处理,磷化

网友(2014-10-18):
我对加工工艺不在行,我想问的是,渗碳淬火后零件变形大吗,这个零件的外径公差是5丝,那在渗碳淬火前要不要留余量呢?如果要留余量,那是不是热处理回来要磨,而且要用外圆磨,而且在之前还要加工有中心孔,请前辈指正,谢谢。

网友:
自动冲床下料,平一端面倒角割槽,翻头平另一端面倒角割槽控制总长,热处理,无心磨通磨,最后排一排轴在平面磨上磨扁,再翻面磨另一面。要讲究些的话冲料后通磨一遍,再简单不过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