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小工件如何使外表达到光亮程度?

楼主(2014-07-12):
我这边做的45钢的一个小产品,调质处理HRC45-50度。产品外径38,内孔21,厚度5.现在每次热处理之后都脏兮兮的,表面黑乎乎的,客户一直抱怨。客户提供的样品很光亮。
我这边用陶瓷的磨料,也加了增亮剂,就是达不到光亮的效果。而且陶瓷磨料磨损比较严重,每次磨完,产品不怎么黑了,但上面沾满了磨料磨损后的泥。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A:
酸铣过后在滚筒里滚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酸铣过后在滚筒里滚光.

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铣过后在滚筒里滚光.

谢谢您的帮助!酸洗牵扯到环境污染,现在很严的。没有其它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

谢谢帮助!可点解会不会导致成本太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可点解会不会导致成本太高呢?

如果有其他合适的方法可以不用电解。

网友:
发蓝,经济实惠

网友:
可以采用振动研磨机,用陶瓷圆柱子来抛光  效果不错

网友:
可不可以粗车,调质,精车

网友:
喷砂可以吗?

网友:
零件放入盛有小颗大理石和切削油的混合物的滚筒里研磨。不置可否

网友:
调质能达到HRC45到50?

网友(点评):
一般人弄不到这个数值…………

网友:
建议真空热处理

网友:
抛光可以

网友:
有没有大侠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
可以采用抛光机

网友:
磨后用油清洗,后上油包装

网友:
应该是磨削液的问题,建议更换磨削液!

网友:
上抛光机

网友:
镀铬) ^  B* W0 P9 R! Z

网友(2014-08-11):
会不会淬火后精磨呀?少了一道工序吧?

网友:
喷丸或者电化学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