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修改形位公差的符号?

楼主(2014-07-12):
请问如何才能只修改形位公差符号大小。

楼主:
我是先将整个图形分解了,再按一定比例缩小到能用的大小。
可是形位公差比例不对。
有没有单独修改一个形位公差的命令/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打搅大家了。

网友A:
你将符号按水平方向标不就行了么,再不然,就放大比例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符号按水平方向标不就行了么,再不然,就放大比例画图.

我是将产品图纸缩小放进工艺图片资料里面。

网友A:
我就是这样标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样标的么.

我的产品图纸是1:1画的,工艺图框是固定的,有的时候放进去不好看,或大小不合适,我没有去仔细调整。
我是直接调整产品图纸大小,尺寸标注我可以想办法调整(用分解),形位公差却要一个个调整才能办到。

网友(2015-04-09):
软件应该有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