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花键孔加工怎么防止变形?

楼主(2014-07-12):
锥花键孔加工怎么防止变形??我在加工后发现锥花键孔两边下沉了,影响后续加工。哪位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加工,能发我一份类似资料吗?谢谢

网友A:
下沉了?不明白是什么情况,有图片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沉了?不明白是什么情况,有图片说明吗

就这个花键孔两侧下沉了,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B:
下沉的面可不可以干一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沉的面可不可以干一刀呢!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锥花键加工之后,再两侧铣一刀,结果我们单位领导就没那想法,说先这样发货吧,等那边的说了再改进,哎,弄的我都没动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锥花键加工之后,再两侧铣一刀,结果我们单位领导就没那想法,说先这样发货吧,等那 ...

你那花键是怎么加工的?在加工花键的时候想点办法应该会好一点的!材料有没有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花键是怎么加工的?在加工花键的时候想点办法应该会好一点的!材料有没有热处理、

我那花键调质过的,硬度HRC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