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上怎么画槽口

楼主(2014-07-12):
用的 cad2012 PCCAD2011
不知道大侠们咋么画这种槽口的,有像solidworks那种直接调用的命令吗
以前激光排版软件 类似CAD  上也有这种功能

现在我都是平移,确定圆点,画圆,再删掉多余的线,好麻烦。

网友A:
可以用多线段,确定2点就能画出来,不用删除。
也可以建立一个动态块,这种办法一劳永逸。

网友:
画好2条平行线后,直接用“fillet”倒圆角命令来画两边的半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多线段,确定2点就能画出来,不用删除。
也可以建立一个动态块,这种办法一劳永逸。

哈哈,谢谢了,试用了下   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了,试用了下   挺方便的

3楼的做法也很方便,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