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焊接缺陷对疲劳影响最大,为什么?

楼主(2014-07-12):
如题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这个没有绝对,也没有固定模式,

举例说,同样的‘未焊透’,同样的‘夹杂’,同样尺寸的气泡,发生的同样的位置,对结构疲劳寿命的影响是大致相当的,

所谓疲劳,就是因为某些缺陷,在缺陷位置受力以后,缺陷逐步扩展,最终产生破坏的效应,

焊接是个非常深的学问,可以玩一辈子,举例说,某种材料的钢板,一定厚度,一定类型焊缝,只能承受一定的线电流,超过这个电流,其热影响区的疲劳寿命就急剧下降,这种影响其实是一个综合缺陷,

网友(点评):
刚看资料说咬边对疲劳的影响比气孔和夹杂等缺陷都大,不太理解

网友(点评):
‘咬边’一般为‘长形态’,细长缝隙形态,并且缺陷大,而气孔为圆形态或椭圆形态,夹杂形i态各异,有长有圆,首先,夹杂形态小于咬边,除非是‘尖锐角’,其疲劳趋势一般小于咬边,这都是焊接基础部分内容,

网友:
疲劳好像和缺陷种类没直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绝对,也没有固定模式,

举例说,同样的‘未焊透’,同样的‘夹杂’,同样尺寸的气泡,发生的同 ...

咬边就等于你的钢板厚度薄了。是最影响大的。

网友(2014-08-23):
是裂纹吧?

网友(2014-10-12):
时间长了自己就摸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