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减速头可以自己开键槽吗?

楼主(2014-07-12):
请问伺服电机的减速头可以自己开键槽吗?给伺服电机配的减速头没有键槽,但是需要用到键槽,可以自己开吗?

网友A:
只要你不打算今后退换,随便你怎么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不打算今后退换,随便你怎么弄都行.

我的意思是会影响精度吗?还有就是方便加工吗,不好固定啊

网友A:
不影响精度,如果嫌麻烦,就用电脉冲加工,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精度,如果嫌麻烦,就用电脉冲加工,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电脉冲是否就是放电啊?

网友:
你开了键槽,时间长了,例如正反转频繁,键磨损,精度就大打折扣了。建议使用涨紧套。

网友(2014-12-12):
我们是用涨紧套   电机别动  要考虑以后维修

网友:
还是用涨紧套吧,要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涨紧套,一般减速机的厂家都有类似的加紧盘一样的联轴器可以选的

网友:
不建议开键槽,如果用传统方法,比如铣床加工,有可能会造成伺服电机编码器损坏,如果用电火花成本会很高。还是用涨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