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步进电机,带减速头的,可以在减速头上开键槽吗?

楼主(2014-07-12):
东方的步进电机,带减速头的,可以在减速头上开键槽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这样做很愚蠢的,不开槽的轴使用无键连州器比带键联轴器的可靠性要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这样做很愚蠢的,不开槽的轴使用无键连州器比带键联轴器的可靠性要高得多。

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这样做很愚蠢的,不开槽的轴使用无键连州器比带键联轴器的可靠性要高得多。

手册上没查到无键联轴器,是不是锁紧盘?
大侠能否吧无键联轴器的参数讲一下?应用于那种工况?

网友(点评):
SFC的资料大侠网上可以看看

网友:
传统的机械手册上好像没有无键联轴器,MISUMI的购买手册里可以查到具体的参数

网友:
加工键槽会影响动平衡,联轴节品牌很多,大点品牌有KTR,R+W,三木等,国产品牌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