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MA系统没有存储卡插槽,可已加吗?硬件和软件环境允许否?

楼主(2014-07-12):
请教一下数控机床设计组调的高手,FANUC 0i MA系统没有存储卡插槽,可已加吗?硬件和软件环境允许否?

谢谢!

网友:
这个系统有点老旧了吧,我刚毕业07年那会就有这个系统了~
我记得有存储卡槽的啊,是那种大卡,和一个小手机差不多大,类似于笔记本上外插式的无线网卡大小

网友A:
有存储卡插槽,在系统主机上,主机和显示器是分离的,在电气柜里。后来的系统背在显示器后面,所以插槽在显示器左侧。
0I-A系统改PLC还要编辑卡呢,挺贵的一张特殊的卡,和存储卡一样大,也是插在那个插槽里。
再往前,老系统的编辑卡是块电路板,挺大的,插在主板上。
话说老系统,集成度低,但故障率非常低,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存储卡插槽,在系统主机上,主机和显示器是分离的,在电气柜里。后来的系统背在显示器后面,所以插槽在显 ...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那现在在0i MD上用的SF卡可以插吗?

网友(点评):
但要用小容量的,大容量的有可能不认。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那现在在0i MD上用的SF卡可以插吗?

我是256M的,最重要的是0i MA的软件环境,是否支持,谢谢!

网友(点评):
记得,用OI——A系统时,配的卡是16M的。256应该没问题。那时刚工作,都是用卡,从没用过串口什么的。如果只是备份的话,在BOOT画面下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256M的,最重要的是0i MA的软件环境,是否支持,谢谢!

我说的是能否进行程序的存储和进行DNC加工?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能否进行程序的存储和进行DNC加工?谢谢指教!

DNC不可以吧,最多背景编辑功能是有的。我公司18ta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