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W零件图里的各个部分不要连在一起?

楼主(2014-07-12):
有没有办法让SW零件图里的各个部分不要连在一起?

网友:
你在建模过程中,在提示工具栏里将“合并结果”的钩去掉就行了.

网友:
爆炸图呗,,,,,,,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好像题目没有说清楚吧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如果你说的意思是说不让两次的特征成为一个整体的话,那就参考二楼吧  是正解

网友:
二楼是正解,不过楼主没表述清楚要干嘛

网友:
楼主的意思没有说明白,你是指装配图还是指在画的零件时遇到的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