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调质用什么刀好?三菱的6020的刀,就是磨损太快

楼主(2014-07-12):
请问各位师傅们,我现用数控车削一小轴,外圆直径60,长度200,材料是45#调质,HB250左右,精车成活,粗糙度3.2。

请问用什么牌号的刀加工好呢?现在用三菱的6020的刀,就是磨损太快,不禁用,

网友A:
速度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慢点,,,,,,,,,

400转还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慢点,,,,,,,,,

我想700转车,请问有什么好一点的刀片吗

网友(点评):
60的外径,400转?慢了吧,进级多少?刀的型号?冷却是否跟上?现在一个刀尖可加工多少件?是否买的假货?

网友B:
        用金属陶瓷挺好的。也最适合一般钢调质件加工。但不要购到假货,要不然用了也没什么效果的。特别是调质钢我们进行对比,一粒可顶一盒。

网友(点评):
你就是卖这种刀的对吗?价格如何?

网友(点评):
我卖镗孔刀的,刀片价格不高。

网友:
HB250左右,应该比较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金属陶瓷挺好的。也最适合一般钢调质件加工。但不要购到假货,要不然用了也没什么效果的。特别是 ...

能说下是什么牌号的吗

网友(点评):
你现用的是什么型号?你只说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金属陶瓷挺好的。也最适合一般钢调质件加工。但不要购到假货,要不然用了也没什么效果的。特别是 ...

什么牌号的

网友(点评):
WNMG080404-32YNS530。这个要比你选的耐用。别购到假哦,特别是淘宝。

网友:
京瓷tn6010,4500/0.06,余量0.5,刀尖0.2,油切,一个刀片干了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