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刃键槽铣刀,铣孔偏大的原因?

楼主(2014-07-12):
在下加工8个的孔,先用7.3的钻头钻,然后用8个合金铣刀铣刀精加工。要求公差2丝之内。
如果铣刀端面切削刃对称,加工的孔径正好,如果磨得不对称就会孔径偏大。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对称造成切削力不一样大而造成铣刀中心偏斜从而加工出来的孔偏大,钻头刃不对称也会造成钻出的孔径比钻头大,有时还可以利用这样的特性。

网友:
主轴有偏心,,,,,,铣刀切削刃不对称造成孔径偏大不大可能。

网友:
8的孔2丝用8的刀做,楼主你得用多高精度的机床,刀柄和刀具啊,完全不现实.用小点的刀铣,或者考虑绞刀

网友:
用铰刀吧

网友:
刀刃不对称带来的。

网友:
一般新铣刀如果这么做的话做出来都是负1到2丝,至于说到铣刀你做大,最大可能是刀套以及刀柄摆动产生,或者主轴摆动原因其次。你刀具插孔实际是侧刃在切屑,刀具直径总是这么多。当然手磨的不好的话产生震动刀摆会搞大

网友:
主轴与工作台面不垂直

网友:
主要是刀刃不对称造成的,你也可以用7.7或7.8的钻头钻孔后用铰刀铰孔

网友:
刀具磨的不对称插孔时振动就大,孔径偏大那很正常啊。

网友(2014-08-11):
铣刀的径向跳动也要1丝左右,还是绞孔吧

网友(2014-10-04):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