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汽油机挺柱磨损原因

楼主(2014-07-12):
       现168汽油机挺柱出现磨损现象,同时凸轮轴桃尖也有磨损,不知何原因。挺柱表面好像有尖利的东西划伤一样,机油用的好机油,详见附图。请哪位技术人员知道原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一般是机油有问题,里面有‘颗粒’,你看着油很干净,但里面有颗粒,

再就是油的黏度有问题,冷车测试没问题,热车以后,黏度急剧下降,

再就是挺柱本身制造质量有问题,比如间隙不对,硬度不对,

俺我说的,逐个毛病检查吧,

网友:
好像是缺少机油,会不会是哪一个油孔堵住了?